[求助] 求助: encounter做完place之后有几个cell是unplaced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3-06-07):
encounter做完place之后有几个cell是unplaced应该怎么修 这种一般是什么造成的呢?

楼主:
别沉了啊 版主大人啊 能来给看看不?

网友:
看看log文件呗,有啥error
面积够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文件里面说  there are 4 unplaced pins or pins without metal layer geometry or .....  这样我怎么找到这几个pins呢?

网友:
pin editor中找 unassign

楼主:
有这样的pin 是因为我的IO文件没有写好么?  还是我做place的时候没有做好 因为这些pin的存在 我不能跑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样的pin 是因为我的IO文件没有写好么?  还是我做place的时候没有做好 因为这些pin的存在 我不能跑route

网友:
io 文件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