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相关噪声与非相关噪声

楼主(2013-06-07):
在学习拉扎维第七章的噪声相关知识时,总是提到一个相关的噪声源不可以功率叠加,非相关的噪声源可以功率
叠加。
这里的相关与非相关指的是什么?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
就是数学上对于相关的定义;大概如下:如果A和B不相关,指A的变化不会引起B的变化,反之依然;如果A和B相关,则A的变化会引起B的同步变化,反之依然。所以不相关的noise从统计角度是可以功率叠加的,可以通过简单(或者高数学的不太好的话也不简单)的数学证明,而相关noise不能直接叠加,视其相关程度即数学关系可以得到总noise功率。一般遇到的noise很多都是不相关的,像thermal,flicker之类都不相关,但他们又通过W,L的具体值联系起来,但是又可以通过固定这些参数来切断其联系,如果只就你的问题来说,最后这段话请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最后一段话挺好.....
    对于初学者来说,本来就不太了解,问得问题也不深,多一些附加回答就等于了解了
    一个思考问题的大概方向,再次感谢

网友:
二楼回到的很精彩,大赞,

网友B(2022-05-07):
多谢,相关源不能直接相加求和,还要考虑相关项。非相关源可以直接两者四则运算求和。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B:
多谢,相关源不能直接相加求和,还要考虑相关项。非相关源可以直接两者四则运算求和。 ...

请问, 非相关源用幅度叠加会引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