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ical cell是什么?

楼主(2013-06-07):
它和leaf cell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2024-08-05):
找到 AMD 的一个解释:
A leaf-cell is a primitive, or a primitive macro, with no further logic detail in the netlist.

A hierarchical cell is a module or block that contains one or more additional levels of logic, and eventually concludes at leaf-cells.

网友:
hierarchical cell的本质是:从成份上说,它不是最小单位,还可以被细分为更小的hierarchical cell或leaf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