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P的仿真设置

楼主(2013-06-07):
ICCAP在参数提取和优化仿真时,若选择ADS的仿真器hpeesofsim,会出现仿真很慢的现象。调一个参数,就要耗费一些时间去仿真。ICCAP应该有地方设置仿真器在参数优化时可以使仿真速度最快,可是需要怎么设置?得用ICCAP自带的仿真器才可以么?

网友:
hpeesofsim 已经很快的
自己的 spice 3功能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ICCAP是得调用外部的仿真器才行的,但是调用ADS的时候,在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还是会很慢的。有时候微调一个参数都得等半天才能仿真出来。

网友(2013-10-18):
仿真多大电路啊,个人感觉ads最快了 毕竟是一家的产品
不然用hspice canpipe 模式试试
特别大的电路可能不适合用iccap,单管和简单电路,调用测试数据是iccap的强项。

网友(2013-12-15):
感謝大大 學習了

网友(2023-05-20):
请问设置了环境变量,调用还是出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