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信号线布线的平行放置问题

楼主(2013-06-07):
布线时要求两根信号线要平行放置,但是疑问是:平行放置不是增大了信号线之间的互感嘛?!要是高频信号,导线上的压降不是增大了?!

网友(2013-07-13):
高频信号并行走线,需要考虑近远端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豆兄指的應該是差分佈線要求盡量靠近平行放置的事

若是這個問題,因為差分佈線的兩條線上電流方向相反,所以磁場方向也相反,所以互感是負的
因此要求兩條線互相平行越近越好,以得到最大的負值互感

网友(2013-08-15):
3#的有道理。

网友(2013-10-16):
不能太平行吧

网友:
平行放置可以使得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差分信号阻抗变化不会太大,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就是通过互感耦合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