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

楼主(2013-06-07):
求教各位大神,我在用PTPX作功耗分析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annotated默认情况下不设置吗?annotated和noannotated的比例对分析结果有什么影响? 2.我的vcd文件时rtl级代码仿真产生的,是否在读取的时候要在read_vcd后加上-rtl?

网友:
你要annotate什么?annotate sdf 用read_sdf annotate spef用read_parasitics 如果你annotate的文件是准确的 当然被annotate的比例越高得出的结果越准确了
annotate switching activity用read_vcd rtl的必然要加-rtl 默认是gate的 如果你不指定 它不会把switching activity往下级传 rtl的vcd和gate的网表是不一致的 需要往下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read_vcd,那应该是annotate  switching activity,但是我看报告中annotate了0个cell,annotate到底是进行什么操作了,对接下来的功耗分析有什么影响呢?还请您详细的讲一下啊。而且我在读取 vcd 文件的时候 加上-rtl 会报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ad_vcd是为了提取toggle rate 然后算功率 如果显示0个annotate说明什么也没读进去 报什么样的错 cannot open file?还是name mapping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啊,怪不得我读不读vcd文件看生成的报告都一样,好像没有报错啊,我稍后把我的脚本给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脚本,是我在-strip_path后面的test_bench后面没有加例化的顶层模块,加上之后又annotate值了,但是只占了总体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我想问一下annotate的值跟什么有关系呢?还有就是我的功耗分析报告中好多触发器的int_power和switching_power都显示的是0,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在仿真的过程中它们没有发生翻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rtl的vcd 必然会有很多net没有annotate 不过百分之二十几是有点低 有可能是rtl和gate的名称不对应 显示0的那些是没读进switching activity 检查一下你的vcd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dump了 或者你可以试一下gate的vc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您,rtl vcd和gate vcd 的区别是进行仿真的文件一个用的是rtl级代码一个用的是逻辑综合后的代码而生成的吗?还有就是我看有的资料说读取vcd文件的时候如果是rtl级的则需要在read_vcd命令后面加上 -rtl,否则什么也不加则工具会默认为是gate vcd,但是我加上-rtl命令的话工具会报错,说没有这个option,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报什么样的错?把错误信息贴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在pt里输入man read_vcd,说明里没有-rtl这个选项,有可能是工具版本的问题,所以我在执行read_vcd -rtl  ./rtc.vcd -strip_path test_rtc/U_s13041a_rtc的时候会报错:no this option of"-rtl"。我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我的annotate的值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好多底层的小模块的switching_power和int_power的值都是零,但是我在仿真波形中已经让这些模块中的信号进行了多次翻转了。(这些地方其实是一个异步分频,用上一个触发器的输出作为下一级触发器的时钟,一直由32k时钟分频出1hz来,但是报告中除了第一级触发器的int_power和switching_power不为零之外,其它的都为0),还请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版本问题除了升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或者你能生成gate vcd吗 换gate试一下

网友(2013-10-16):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使用gate vcd好了, 之前rtl testbench啥的也不用改的, 速度很快的就可以有输出gate vcd文件了,我开始使用rtl vcd annotate的只有15%左右, 改用gate vcd 之后, annotate就100%了
刚开始学, 很多东西不知道的  呵呵

网友(2022-05-28):
如果是RTL VCD ,有两个方法,一种是用power_reply将RTL VCD 转成gate level的VCD,这种方法准确度比较高。另一种方法是提供RTL 到gate 的mapping file,据说DC可以出。没出过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