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分频器layout在DRC时的报错问题

楼主(2013-06-07):
在Cadence中对2分频电路进行DRC时总是有如下报错:

哪里出了问题?该如何修改layout呢?(将PMOS拉近,
NMOS拉近使得版面紧凑后依然有这个报错)

另外,数字电源和数字地的标号是DVDD和DVSS吗?

网友:
PMOS 的nwell没有pickup现在,因为你现在的PMOS nwell和pickup的nwell是不相连的;另外一般版图推荐紧凑型即最小距离的摆放,这样对matching,coupling的电容电阻都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解决了,目前在做LVS

楼主:
DRC已经做好,正在做LVS,下面是其原理图和版图以及LVS时的报错:

我的layout和shematic对照了没有遗漏元件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初学,请多指教)

楼主:
问题解决,shor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