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r Flash的写问题

楼主(2013-06-07):
向各位高手请教,我在写NOR FLASH的时候,按照Datasheet的写流程,先写几个指定的字节到指定的地址,然后写,再检测轮转位DQ6,代码如下,发现时序有问题(Nor Flash是用的模型)。
for(k=0;k<10;k++)
{
write((FLASH_BASE+(0x555<<1)),0x00aa);
write((FLASH_BASE+(0x2aa<<1)),0x0055);
write((FLASH_BASE+(0x555<<1)),0x00a0);
write(FLASH_BASE+0x00020000+(k<<1)),k);
temp1 =write(FLASH_BASE+0x00020000+(k<<1)),k);
     while(1)
      {
       temp2 = write(FLASH_BASE+0x00020000+(k<<1)),k);
       if((temp1&0x40)==(temp2&0x40)) break;
        else if(temp2&0x20)
          {
                temp1 = write(FLASH_BASE+0x00020000+(k<<1)),k);
                temp2 =write(FLASH_BASE+0x00020000+(k<<1)),k);
                break;
            }
       temp1 = temp2;
      }

}

网友(2013-07-21):
写之前擦除flash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