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将下层的lable一次性拷到上层来

楼主(2013-06-07):
如题,如何将下层的一大把lable简便的拷到上层来,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yank   复制快捷键是y  粘贴是shift+Y LSW窗口的NS合用   5141做的不好,用起来不干净利索,

网友:
如果是lable都在同层的话,就打来两个virtuoso界面,找个图形对位copy过来好了。

网友:
如果下层lable比较干净,没有很多不同层次的lable叠在一起,用yank比较快了
否则如楼上所说打开窗口copy也不失是个好办法了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只选择和只显示TXET这一层,再用yank和shift+y。可以复制出来。

楼主:
yank和shift+y,还有另开一个窗口copy昨天倒是都有请教过同事,不过我记得以前还有高人教过我另外一招更简便的方法,好像是从下层如何去拷贝的,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上各位的相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打散图,然后不选lable,再make cell 吧

网友B:
在下层用shift+s 查找lable层,搜索“*”,找到全部lable,找个对应点拷到上层

网友(2013-07-23):
如果是laker的话就可以秒定

楼主(2019-12-19):
引用 网友B:
在下层用shift+s 查找lable层,搜索“*”,找到全部lable,找个对应点拷到上层

时隔多年看到回复,仍然觉得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