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仿真出现内存分配失效怎么办?

楼主(2013-06-07):
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Try killing processes or see system administrator.

网友:
建议重新仿真!!!!!

网友(2013-10-03):
I encounter this problem before!

Make sure to control ==> Total number of prisms < 150 000.

Make sure to control the total number of prisms to below 150 000. Else, silvaco produce error.
Must make sure the dimension spec (x.m    / y.m    / z.m) is rough values. Not 0.1 / 0.2 / or less.
Rough values means below:
x.m = 10
z.m = 1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起努力

网友(2014-04-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问什么要设置rough value 呢???看那个user guide 的时候x.mesh是0.1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呀???求赐教还有那个memory allocation 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求详细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格太密了,内存不够。

网友(2017-09-05):
将网格定义的稀疏一点,大概要小于13万个格点

网友:
改网格参数

网友(2018-06-05):
放服务器上跑

网友:
网格改稀疏了。可能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