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钟占空比

楼主(2013-06-07):
各位大牛,请教一下,为什么DFT的scan时钟的占空比要小呢,想user guide 上面说的45,55.这样的时钟有什么优势啊,求解啊,谢谢

网友:
关Register 的结构有关,在低电平的时候,D端到第二级环之间是通的,低电平时间越长,对Setup 越有利
猜的

网友(2019-01-07):
回复 楼主:

留margin給 force pi/si  以及measure pi/si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pi和po端口用虚拟时钟约束,设计中存在从pi端口过来的信号和scan clock在逻辑门如and AOI 汇聚,他们之间有clock gating check。不知道可不可以disable掉。我自己理解这个是false path,因为pi过来的信号在周期0时刻赋值,45ns  scan clock才会翻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約束應該是functional mode下某個port (這個port在scan mode下拿來當scan clock 用途) 跟pi的約束吧

scan clock通常會拿functional port 來reuse  所以scan mode下這種gating check可以拿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如大神所说,scan clock确实复用了fun mode下的clk port,在scan mode下跟pi汇聚在逻辑门端口。
还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有些pi端口不能封装bonding出去,在tmax推pattern的时候,我用了add_pi_constraint x  port_name
,在最后生成的pattern中,chain  test前有个 "precondition all  singals" : C{"_pi" = \r 33 0 ;"_po" = \r 160  x }的判断条件,我的疑问是pi不能全部bounding出来,无法全部赋值为0,这个影响最后ATE灌入pattern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試試看
add_net_connections pi/po/pio pin_pathname -remove
把沒出pad的port拿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我尝试了一下,add_net_connection -remove确实可以remove掉port,但是DFTC吐出的spf文件,没有删除未bounding出去的port,
在tmax中run_drc  design.spf会报错的。  我修改过precondint all signal {"_pi" = NNNNNNN} ,发现并不影响pattern的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Tmax安裝目錄下有個spfgen.pl網路找找看或是此論壇看有沒有相關文章提及spfgen
你可以試試看用這個產生新的SPF
不過我很久沒碰Tmax這部分可能需要你自己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神,我再尝试一下,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