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不用软启动可以吗?

楼主(2013-06-07):
因为考虑低成本,不想做DCDC的软启动,可以吗?有没有这样做过?用在SOC芯片里面。

网友:
可以,只要能忍受过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再问下你,电感电流过冲,有什么坏处吗?或者说怎么衡量过冲能不能忍受?谢谢!

网友:
容易引发latch up,特别对于多电源的soc ,还有就是soc的pad 要足够的robu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c的pad 要足够的robust"

求解释:具体指的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严重!

网友(2013-10-30):
没有softstart电路的话,vout上电时overshoot过大,会损坏ea的差分对管,这个可能会造成电路永久损毁,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