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刷新

楼主(2013-06-07):
问一下各位大侠,高手进阶-终极内存技术指南里面说的“预充电可以通过命令控制,也可以通过辅助设定让芯片在每次读写操作之后自动
进行预充电。”这个预充电和自动预充电是怎么一回事啊,搞不清两者的区别。。。。。。

网友:
Auto Precharge比较傻瓜,简化控制器设计。找个美光的DS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读写命令发出的时候让addr[10]为高电平他就会自动预充电,这样读写过程只给出读写命令就可以读写SDRAM了,不用再给预充电命令了?不知道对不对,恳请指教。。。。。。

网友:
回复  Timme

   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读写命令发出的时候让addr[10]为高电平他就会自动预充电,这样读 ...
引用 网友B:

对, 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文不对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