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多核cpu的原理

楼主(2013-06-07):
我们知道,上电后,cpu主动去读取地址0的指令,然后就可以顺序执行下去,问题是,在多核情况下,一方面是哪个核去读取地址0的指令,然后,在什么情况下,cpu2也去读取指令?还是说cpu1设置什么东西后cpu2就知道该去读取哪个地址?希望知道的人讨论下

网友:
通过比较CPU ID,决定执行哪些代码

楼主:
这位兄台能否说的再具体些

网友:
SMP架构的CPU,每个核看到的是同一份代码,只不过程序中通过CPU ID来判断哪个核执行哪些代码

楼主:
这兄台有点误解啊,程序是放在memory里面,cpu是主角,平时某个cpu核呆着,然后是不是等个中断什么的,开始去处理中断,这个时候开始读取memory里面的程序呢?

网友:
   中断是如何处理的?不也是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吗?归根到底还是运行程序啊!程序我说了,每个CPU看到的都是相同的代码。

网友:
是先有其中一个核进行各种系统初始化,比如BIOS和载入操作系统内核(或者是你说的读RESET地址的代码),然后再初始化别的核,别的核执行哪些代码由操作系统来决定
可以参考下:http://www.linux-arm.org/LinuxBootLoader/SMPBoot 中的 ARM Linux 是怎么启动的。
还有这本Intel manual的8.4节MULTIPLE-PROCESSOR (MP) INITIALIZATION: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manuals/64-ia-32-architectures-software-developer-vol-3a-part-1-manual.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2013-07-13):
我觉得newnewsitter说的是对的。
就想我现在看的一个硬件多核多线程处理器的代码。
是通过CPU ID 和 Strand ID 来判断 CPU和线程号来执行程序的。程序是相同的。

网友(2013-08-18):
各个Core看到的Code是相同的,Code中可以添加CPU ID区分让不同的Core执行。

网友:
如果按CPU ID判断,那每个核岂不是要取到不属于自己的指令?

网友:
mips可以指定启动地址,第一个核由硬件启动,启动后可以引导其他核启动。

网友(2014-02-28):
准备搞双核设计,学习中

楼主(2014-07-20):
摘录:http://blog.csdn.net/qianlong4526888/article/details/27695173
在bootloader启动时,会判断执行代码的是否为CPU0,如果不是,则执行wfe等待CPU0发出sev指令唤醒。如果是CPU0,则继续进行初始化工作。看来我误解那位了

网友:
不错的东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