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时钟取反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3-06-07):
在DC综合之后,需要对网表进行修改网表里面会用到clk和clk_n

所以在做CTS的时候,对于clk_n需要怎么处理吗?

楼主:
是不是clk要cts
然后clk经过inv得到clk_n,clk_n作为rootpin也做cts?

网友:
让工具自己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