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f与netlist不匹配

楼主(2013-06-07):
run sta读取spef之后会报spef里面的net在netlist不存在,代码是DES-002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重新抽netlist和spef就好了,这次有点特殊:
原始的的netlist有net100,经过一个buf之后输出到portA,PR时ICC会把这个buf优化掉,然后把net100连接到portA上,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版图上portA依然存在,但对应连接的net name是net100,starrc抽取spef时是按照net100来抽取的
但提取的netlist已经不存在net100了,直接导致spef与netlist不匹配,sta读取spef时会报错!
求助了好多人没能从flow上解掉这个问题!
另外ICC的版本是2012,starrc的版本是2009

目前尝试的方法:
1,在portA上插buf
2,把原始netlist 对应的buf设dont_touch
其实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能解掉上面的问题,如果问题多了,就太没效率了!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
你是在同一个database上出netlist和spef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f和netlist都是从同一个milkyway提取的,这一点可以保证!

网友:
在ICC里面,先试试change_names,再吐netlist出来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用dump 的netlist做ECO,ICC会把那些net删除!
暂时还没找到其他方法!

楼主(2013-10-25):
回复 网友C:

   还是陈大厉害,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可以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