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3-06-07):
新手求助。各位大神给详细介绍介绍io和pad有什么不同?

网友:
io里面有ESD保护电路(比如diode,clamp,ESD resistor,ESD MOS等),pad只是一个含有metal layer和开窗的bonding头,外面提供的信号先打到bonding头然后经过ESD保护电路再到芯片内部
不知道说清楚没

网友:
PAD可以理解为只是一个Windows,IO则包含PAD,再加上ESD保护电路等

网友:
IO包括数字IO和模拟IO ,里面含有ESD电路和驱动电路
pad简单的说 就是一块金属 方便bonding 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