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果批量仿真的话是用ocean script吗?

楼主(2013-06-08):
例如做transient simulation, 我要print多个节点上final time的电压,并且需要用calculator里面的integ算power=integ(I*V)/T,需要计算多个器件的power。
最重要的是需要改变器件参数作多次上述仿真,如果这样批量仿真的话是不是就得用ocean script了,有比较好的tutorial吗?

网友:
如果只是你上面说的,就用ADE就可以了,把你的多个节点上的电压作为输出结果,calculator里的公式也能作为输出结果。改变参数仿真可以用parameter sweep。如果是简单的情况,不推荐ocean script,因为调试脚本对新手其实很麻烦,而且一旦一个长时间的脚本有错误的话,很让人崩溃。

楼主:
怎么将calculator里面的公式作为输出结果?我现在每次都是手工计算,不知道怎么直接给个得数

网友:
用corner 或 parameter sweep 就可以了啊
ocean 脚本很难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