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如何进行群延迟(THD)仿真?

楼主(2013-06-08):
RT 求助

网友:
Group delay:在计算器中有函数专门计算各个频率分量信号的延时。
总谐波失真  THD 要自己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器中只有DFT。没有专用的THD的计算函数。可能要自己编写个简单的算式算一算。

网友:
群延时不是对相位求导就可以吗?   thd可以在原理图中输出端加入傅里叶探测器,在analoglib里面的fourier。输入相关参数,结果在输出文件里。各个谐波分量和thd的值都有

网友:
在ac仿真里面有这项吧,我仿过,不是特别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了一下,但是我的结果老是出错,可能是电路有问题,我再研究看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探测器还真没用过,回头我去研究研究吧,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我做的是开关电容电路,所以没有ac仿真,用的是PAC和PSS仿真,还在研究中,苦恼啊,不过谢谢啦。

网友(2015-12-17):
在此坐等,求解!!!!!!!!!!

网友(2016-04-01):
对于经过变频的信号,可以通过仿真pss与psp,然后对S21的相位信号求导就可以看每个频点的group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