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层板中去耦电容的放置位置

楼主(2013-06-08):
在双面板中,由于没有内电层,所以一般都是经过去耦电容后再到芯片管脚,在多层板中呢?我最近在画一个FPGA的板子,从参考设计的原理图中可以发现,每个电源管脚都有1个小电容(例如:0.001u),然后一个bank共用一个大电容(例如:10uf),请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电容怎么布局啊?还有在多层板中,电源还是先经过电容再到芯片管脚吗?请懂行的人指教!

网友:
一般顺序,大电容-》小电容-》芯片引脚。最好保证一到两个电源引脚有一个小电容。大电容可以远一点。然后就近过孔。过孔放置遵行回路面积最小原则。

网友(2013-09-04):
use SMD type capacitor, it is proper for decoupling 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