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 标准单元 grid

楼主(2013-06-08):
以前画过标准单元库,里面涉及到另一套grid,这个grid是用在打pin的时候,pin必须位于grid的十字交叉处,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还有grid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定的?还望做后端的前辈给讲下?

网友(2013-10-03):
pin是指PIN名字吗?这个似乎没有要求在十字交叉处。有些是只要求在格点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名字一定要出在格点上。同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4-05-08):
grid_based 布线规则,在交叉处可以方便工具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能找到pin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