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这个怎么设计

楼主(2013-06-08):
看图,脉冲控制编程:

若Tlow>2*Thigh,则输出低电平(logic 0);

若Thigh>2*Tlow,则输出高电平(logic 1) .

请问这个用门电路,触发器怎么实现?

唉,数字方面设计没有思路啊?大家帮忙一块想,谢谢啦。

网友:
可能需要一个频率比较高的时钟去检测电平,
再根据你的条件,触发正确的输出。

楼主:
可能需要一个频率比较高的时钟去检测电平,
再根据你的条件,触发正确的输出。
引用 网友A:

兄台,我搞了半天还是无法下手呀,你搭个电路给我看看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