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alayer如何设置

楼主(2013-06-08):
我用connectivity>>nets>>mark去点亮一根接有源区的线,整个版图全亮了。好像它通过有源区全部连接起来了。但是tf里面的vialayer中没有写到有源区和金属相连。请问哪位高人知道如何设置金属线和有源区不相连或者有源区上面遇到poly就自动断开,谢谢!

网友:
connectivity>>nets>>mark, F3, 然后via layer used by mark net下拉选select layer, 就可以关闭不需要连接的layer层.

楼主:
嗯,确实可以。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