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bc_wc和ocv分析设置

楼主(2013-06-08):
pt在做分析,分析模式为bc_wc,是不是要同时读入max和min两个spef?还有,分析模式是ocv时,是不是分worst和best两种分析,分别读入max library/spef  和min library/spef?

网友:
op不用设置bc_wc,setup用wc,hold用bc,
设好target之后,pt会自动去设置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也可以设置啊,而且bc_wc分析更准确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设bc_wc分析sta时,同一条path相同cell的delay相差太多的情况,后来拿掉bc_wc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能是你没设置好吧

网友:
pt的wc_bc好像是需要设置set_operating_condition,当然你也需要指定max_library以及min_librar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spef要同时读两个吗?

楼主:
大牛帮忙回答一下啊!!!

网友:
需要同时读进去spef.max和spef.min;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那条命令,好像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同时读入的选项。

网友:
-triplet_type,分两次读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谢谢!

网友(2013-07-08):
我们都是一个spef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们怎么做呢,StarRC好像只能根据nxtgrd的不同分别产生max、min的spef,不能把max、min合并在一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一次读一个spef,max和min分别读,然后分别对不同的max和min用ocv,还要设置derate,如果derate没有设置,默认是1,也就是所有的bc_wc了。

网友:
按照楼上设置没错。谢谢

网友(2014-09-13):
最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楼主试过用-triplet_type,分两次读入 好使吗?用bc_w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