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更换FPGA型号,是否必须一步一步重新配置生成IP核?

楼主(2013-06-08):
我的工程原来用的是spartan6的FPGA,工程用了很多IP核(FIR CIC等)。现在换成virtex5系列的,在translate阶段报了很多错。把IP核regerate也不行,似乎必须把原来的IP核删了,新建一个IP核才行,因为有很多IP核,每一个都新建的话,很麻烦,请教一下高人,是否有其他的快点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情况,有的错误可以忽略

但是,对于IP Core 接口定义发生变化了的,就必须重新生成了

比如DCM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DCM暂时没用。其他IP核接口什么的都没变,如果translate报错,后面步骤就没法进行了,难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过程继续下去?

网友:
DCM只是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不同片子、IP的端口发生变化,必须重新生成的

我的意思是这种情况,ISE会报些错误,但是不影响ISE跑下去,就可以不管它

如果translate进行不了,只能手动一个个的改了

网友:
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建议重新生成一下

网友:
一般需要重新生成,两种family的器件结构有差异,而且IP的版本也未必都兼容。我从Virtex5到Virtex6所用的RAM的端口就不一样,全都重新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如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7-03-09):
在IP核工程中先改掉工程所选的型号project——>project   options   ,更改完后按以下步骤重新生成所有IP, project——>regenerate     all    project  ip,等待其运行完即可,你会发现所有IP核的型号都变了,我点进去看了各个设置没什么变化,至于深层次的内容有没有变我就不知道了,还得请教高人

网友:
9楼这个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