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的门控时钟问题

楼主(2013-06-08):
各位大侠,小弟新手求助,
在插入门控时钟的时候我用的命令是
set_clock_gating_style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  \
                                  -neg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  \
                                  -control_point   before \
                                  -control_signal    scan_enable

但是插入的ICG门控单元的的SE端并没有接到control_signal 的 scan_enable端,而是连接的TIELO,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来导致门控单元后的DFF时钟端不可控,无法插入扫描连,,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你用的DC是哪个版本的?
2009、2010以后的版本,关于工具插入的ICG单元的TE信号连接全局scan_enable的问题 需要单独用 dft_insert 命令来执行,如果你的DFT插扫描链是读的.ddc文件,由于ICG的属性存在,就算TE pin没有连接也没有关系,会和扫描触发器的TE pin一起连接到全局的scan_enable上;如果设计读入的是ASIIC verilog的网表,那么属性会丢失,你必须在DC的 compile -scan之后将ICG的TE pin连接到 scan_enable之后,再做DFT的扫描链插入。

楼主(2013-07-14):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问你找到了,原来是因为我插入clock gate的时候用的命令是insert_clock_gating,而新版本的DC好像是要取消这条命令了,换做compile -gate_clock 了,
我那个insert_dft后ICG的TE端没连上用的就是insert_clock_gating,换成compile -gate_clock 就正常了

网友:
先设置gating pin 再compile -gate_clock

网友(2016-03-07):
回复 网友B: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苦恼中!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DC是哪个版本的?
2009、2010以后的版本,关于工具插入的ICG单元的TE信号连接全局scan_enable的问题  ...

"你必须在DC的 compile -scan之后将ICG的TE pin连接到 scan_enable之后"你说的将ICG的TE pin连接到sacn_enable怎么实现???

网友(2019-11-25):
3楼正解, 做项目移植以前的脚本,有一句insert_clock_gating -global,跑完总报告很多ICG的TE段没有connected inside hierachy.Will be ignored.
删了这一句,就好了(因为这个脚本后面还有一句compile -gate_clock).

网友(2020-11-20):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编译里有没有用到-scan这个子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