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转换电流问题

楼主(2013-06-08):
设计一个供电电源,输入12V,输出3.3V,用2596-3.3V直接输出3.3V,因为现在负载电流比较小,不超过0.1A,而2596输出的电流较大,是不是算浪费呢,或者这样的设计没有太大的问题,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没有问题。成本偏高而已。。。
或者说杀鸡用牛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效率呢,因为供电的是电池,我看有人说负载小,而芯片最大输出电流大的话,效率低。另外我想12V直接通过LM1117-3.3V的话,因为压差大,貌似效率也不高。是不是我可以通过12V转5V转3.3V都用输出电流小的芯片,然后再这样转换的话,效率高,电池寿命时间长。不胜感谢

网友:
推荐MPS公司的MP1494或者MP1470.效率肯定满足你的需求了,关键价格很低。
12V 直接转3.3V就可以了,完全没必要再转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还有就是我们电源和设备是放在室外海边的,环境比较恶劣,不知道是不是对电源芯片的要求比较高。我的email:dalian_maritime@126.com 不知道你是不是方便把你QQ号发我邮箱里,我想给你学习下,以前只是满足条件就OK,这次想把性能做好,但是菜鸟并且没有讨论的人;如果不方便就算了,很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byetakeca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dc开关电源输入端加电感取值多大呢,DC输入-12V.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决于你的开关频率啊。。。。。

哥子不是做电源的吧。。。系统工程师?

网友:
輸入端LC濾波器設計和你所選定的拓樸有關,也和你的設計規格及$$$相關.......

网友(2014-05-16):
linear的LDO可能更适合你的应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