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6板子怎么调IO电压

楼主(2013-06-08):
xilinx V6板子(ML605)怎么把IO电压2.5V调成1.8V ?  看到板子上有个PMBUS,不知道是不是通过这个来调,有人用过吗?

网友:
恩? 是硬件上调试还是FPGA上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开发板上调VCCO供电。ML605的板子默认是2.5V的IO,不知道怎么改成1.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了个TI的usb-to-gpio adapter,不太敢直接调电压,因为板子上VCC2V5还连到了其它电路。。。 所以来论坛问问有没有人用过,觉得大家在应用系统中也有用1.2、1.5、1.8V的电压的吧

网友:
这个你只能去问问代理商了,没有用过这个板子的

网友:
可以用IOSTANDARD约束来指定电压啊,例如:
Net abcde LOC=A33 | IOSTANDARD=LVCMOS25; # 2.5V
Net abcde LOC=A33 | IOSTANDARD=LVCMOS18; # 1.8V

网友:
调电源的反馈电阻...

网友(2014-05-02):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FPGA I/O接口的電壓,但是跟板子上面真正提供的電壓是不同的,那個要用TI的Adapter去編寫的

网友(2015-04-27):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