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一般电源芯片bonding wire的寄生电阻是多少啊?

楼主(2013-06-08):
例如能承受的平均电流为600mA,寄生电阻大概会是多少啊,50mΩ?100mΩ?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取决于几个因素
(1) bonding wire 是 Au or Cu or Al
(2) bonding wire 直径 1mil/0.9mil/0.8mil
(3) bonding wire 长度
(4) temperature
(5) frequency
反正600mA用一个bonding wire不是太safe

网友:
600mA一般要2个 wires

网友:
阻抗 50-100m都有可能,取决于2楼所说的

楼主:
量了下bonding wire的直径是90um,PAD大小为130umX130um,材料未知。

只是有个开关管的spec导通电阻是0.4欧姆,而仿真了3个工艺都是0.3左右。

电流要先流过bonding,再流入开关管,再流过bonding wire流出,可能这个0.1欧姆的误差就是bonding wire的的电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90um的直径,功率器件的果然粗。

网友(2013-10-28):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你们0.3欧姆的MOS管,bonding wire的直径是90um?这么大?

网友:
bonding wire的直径是90um,PAD大小为130umX130um
=> bond pad 一般不是  x3  bond wire 比較 SAFE嗎 ?

楼主:
不好意思量错了,再按bonding量了一次,直径是55um左右,600mA的平均电流,POEWR VDD一条,analog VDD一条

网友:
这个都是有个表格的,你找封装厂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做的45mohm的电阻,准备至少过2A的电流,只打了两根Cu线,线径20um,是不是非常的不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A 一根线 有点少 如果是高温条件下使用 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确是在120°-160°高温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不过不晓得是不是线打少的问题,还是工艺自身在高温下面就有问题,MOS管关不断,有几百mA的漏电流。

网友:
即使工艺过关 也不能1A 匹配一根Cu啊
高温测试 条件下 是要保持几天几夜连续高温高湿 工作状态下 都OK
1A 匹配一根Cu 绝不能可能满足这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受教了!

网友:
it seems that most  people use bonding wire just dependent on gussing

网友:
一根bonding 一般是25.4um这么粗细 没见过跟粗的 常见的是这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