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6-08):
各位问一下,SDRAM手册上说SDRAM需要有100us的初始化时间和八个刷新命令,可我写的SDRAM控制器没有对SDRAM进行100us的初始化也没有给刷新命令(初始化的时候),用modelism仿真时竟然没有报错,读写是正常,这为什么啊???望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用于仿真的SDRAM model做得不够好,实际正确与否,还得上板验证。

网友:
仿真模型只是用一段代码去模拟实际硬件的特性,并不能完全表示器件的全部特性。建议找一个更完善的SDRAM的仿真模型,这样才会减少以后上板调试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