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carlo仿真

楼主(2013-06-08):
小弟在仿montecarlo,仿100次,输出图形太卡了,想用ocean直接将仿真结果生成csv文件,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ocean语句将结果输出来,有哪位大哥能帮帮忙,给个例子或提示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用spectre吗?那个里面有集成了ocean软件,设置好仿真环境之后可以保存ocean脚本,然后对照着写写加上软件的userguide,应该可以如何使用。具体我没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能要用到的语句:
    fp0=outfile("/../result.csv")
    ......
    ......
    signal_out=......
    fprintf(fp0 "signal_out= %.3f\n" signal_out)
  不如你把ocn脚本发上来,我帮你改一次你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你可以生成input.scs文件,用网表来仿真,仿真命令为spectre input.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