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抽取滤波器

楼主(2013-06-08):
各位大神,我正在做过采样ADC后的数字抽取滤波器,降采样因子是64,用CIC滤波器降了16,用一级半带滤波器降2后,信噪比还比较满意,为什么再加一级半带降2后 ,带内噪声明显提高?信噪比下降了30多dB,求大神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64倍的降采样,直接用CIC就可以了,面积少

楼主:
回复 2# qinlongdwtdx 但是我的毕设要求是要用半带滤波器的,现在只降了32,能帮我分析一下后面半带导致信噪比下降的原因吗?

网友(2022-03-16):
我也是,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是因为频谱混叠吗?

网友(2023-11-01):
我也是!matlab里面看幅度频率曲线都是正常的,SIMULINK里面第二级半带滤波器出来信噪比就是不对,有没有大佬解决了

网友:
大神,这种滤波器设计复杂吗?能不能加个朋友介绍一下?我在做过采样ADC的调制器,采样频率1M,过采样率512,后面这里要找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