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时钟问题

楼主(2013-06-08):
综合时对于组合逻辑的约束是不是要加虚拟时钟,为什么我加了虚拟时钟后功耗会变大,虚拟时钟会影响功耗的吗???
请各位指教!谢谢哦~~~~

楼主:
有木有人知道,指点指点啊!!万分感谢咯

网友:
是加虚拟时钟
有可能会让功耗增加

网友:
是加虚拟时钟,有可能会让功耗增加

楼主:
哦,好吧,那对组合逻辑的约束的话,一定要加虚拟时钟吗??我感觉虚拟时钟本来是不存在的,添加以后就莫名其妙增加了功耗,该怎么办

网友:
虚拟时钟本身不会增加功耗,但是由于虚拟时钟的增加,一些信号的翻转依赖于此虚拟时钟,导致动态功耗增加了,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7楼正确

网友:
SCU的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