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tail routing 过程中关于修复 notch spacing 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3-06-08):
notch spacing(第二行)

notch spacing(第二行)

第二行的notch spacing 修复后变成右边那个样子。请问,右边的布线图中via在哪儿呢?via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换成同一层金属啦

网友:
同一层金属就不用via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一层金属会有一个preferred direction。看来这里是在特定区域内修改了布线方向设置。谢谢。

网友(2014-12-25):
回复 楼主:

你好啊,想问下,工具这么修改有什么原因吗?什么是notch spacing呢? 第三种情况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修改呢?还有你说的那个direction的方向是工具自动给修改的吗 还是要自己通过命令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