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出问题

楼主(2013-06-09):
把schematic电路图导成cdl时,报warning:wrong file name--can not open this file:don't use full pathname;然后就导不出网表。但是我就是按照导CDL的步骤来的,以前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电路可能存在这三种问题:
1、电路没有check导致cdl导出失败;
2、电路里的某个管子没有正常显示,(前提是你的schematic是通过链接的);
3、选中管子,按e,看下拉菜单中是否有aucdl,如果没有的话,在提cdl时要把默认的analog改成digital。
个人遇到导cdl时出现的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一下si.log文件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找到问题原因了,电路图是没有问题的,原因是在导CDL的时候.代表当前路径,但是没有识别出来。我把run direction 改成绝对路径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为什么用当前路径就识别不了?

网友:
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填绝对路径 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4-04-02):
刚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看到了楼上回复就仔细看了眼路径 cdl out是区分大小写的

网友(2015-11-17):
这个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6-04-27):
应该是cdl name那里添加了路径吧,应该只要名字的,路径可以放到run directory那里。不然会报错。

网友:
又学了一点

网友(2022-10-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赞呀!!刚刚遇到这个问题看到楼主的回答 瞬间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