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 buffer频率变化很大

楼主(2013-06-09):
最近在用个osc buffer,正常情况下都没问题,但是当电压提高到6V-7V左右,频率就会变为6倍。
将电压降低回5V仍然无法恢复,但是给晶振的输入或输出端加个扰动(用示波器点,或者用手碰)就能恢复正常。
测了大概有70%的芯片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多谢!

网友:
几伏的工艺,是不是latch-u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的工艺,应该不是,latch up需要掉电才能恢复吧,这个不用掉电,而且latch up不是应该电压降低或者发热吗?现在都没有那个现象,而且主要不论电压升高还是怎么要,只要出现异常就是正常频率的6倍,也不会是别的频率。
      正常使用时,有时候上电一瞬间会电压冲上去,所以会出现电压高于5V很多,就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电压升高,增益增大,晶振被驱动到谐波上了?
你看看晶振两端的波形,是否接近正弦波?方波的话就是过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这个

网友:
看起來像 snap-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osc buffer输入端是正弦波,输出端是近似于方波的波形,但是将电压升高后,输出端也逐渐趋近于正弦波。
  buffer的输出端应该是近似方波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snap-back是什么,如何解决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