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modelsim仿真I2C过程出问题

楼主(2013-06-09):
毕业设计要做一个I2C的时序仿真,用verilog语言编写的。因为我自己没这个基础做不来,求大神帮忙。这个是SCCB底层驱动程序:module I2C_Controller (

CLOCK,

I2C_SCLK,//I2C CLOCK

I2C_SDAT,//I2C DATA

I2C_DATA,//DATA:[SLAVE_ADDR,SUB_ADDR,DATA]

GO,      //GO transfor

END,     //END transfor

W_R,     //W_R

ACK,      //ACK

RESET,

//TEST

SD_COUNTER,
        count,

SDO
);

output [7:0] count;
        input  CLOCK;

input  [23:0]I2C_DATA;

input  GO;

input  RESET;

input  W_R;

inout  I2C_SDAT;

output I2C_SCLK;

output END;

output ACK;

//TEST

output [5:0] SD_COUNTER;

output SDO;

reg [7:0] count;
parameter tpd_RESET_to_count = 3;
parameter tpd_CLOCK_to_count   = 2;

function [7:0] increment;
input [7:0] val;
reg [3:0] i;
reg carry;
  begin
    increment = val;
    carry = 1'b1;
    /*
     Exit this loop when carry == zero, OR all bits processed
     */
    for (i = 4'b0; ((carry == 4'b1) && (i <= 7));  i = i+ 4'b1)
       begin
         increment = val ^ carry;
         carry = val & carry;
       end
  end
endfunction

/*
always @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ount = #tpd_RESET_to_count 8'h00;
  else
     count <= #tpd_CLOCK_to_count increment(count);

*/

always @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ount = 8'h00;
  else
     count <= count + 8'h01;

reg SDO;
reg SCLK;
reg END;
reg [23:0]SD;
reg [5:0]SD_COUNTER;

wire I2C_SCLK=SCLK | ( ((SD_COUNTER >= 4) & (SD_COUNTER <=30))? ~CLOCK :0 );
wire I2C_SDAT=SDO?1'bz:0 ;

reg ACK1,ACK2,ACK3;
wire ACK=ACK1 | ACK2 |ACK3;

//--I2C COUNTER
always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OCK ) begin
if (!RESET) SD_COUNTER=6'b111111;
else begin
if (GO==0)

SD_COUNTER=0;

else

if (SD_COUNTER < 6'b111111) SD_COUNTER=SD_COUNTER+1;

end
end
//----

always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OCK ) begin
if (!RESET) begin SCLK=1;SDO=1; ACK1=0;ACK2=0;ACK3=0; END=1; end
else
case (SD_COUNTER)

6'd0  : begin ACK1=0 ;ACK2=0 ;ACK3=0 ; END=0; SDO=1; SCLK=1;end

//start

6'd1  : begin SD=I2C_DATA;SDO=0;end

6'd2  : SCLK=0;

//SLAVE ADDR

6'd3  : SDO=SD[23];

6'd4  : SDO=SD[22];

6'd5  : SDO=SD[21];

6'd6  : SDO=SD[20];

6'd7  : SDO=SD[19];

6'd8  : SDO=SD[18];

6'd9  : SDO=SD[17];

6'd10 : SDO=SD[16];

6'd11 : SDO=1'b1;//ACK

//SUB ADDR

6'd12  : begin SDO=SD[15]; ACK1=I2C_SDAT; end

6'd13  : SDO=SD[14];

6'd14  : SDO=SD[13];

6'd15  : SDO=SD[12];

6'd16  : SDO=SD[11];

6'd17  : SDO=SD[10];

6'd18  : SDO=SD[9];

6'd19  : SDO=SD[8];

6'd20  : SDO=1'b1;//ACK

//DATA

6'd21  : begin SDO=SD[7]; ACK2=I2C_SDAT; end

6'd22  : SDO=SD[6];

6'd23  : SDO=SD[5];

6'd24  : SDO=SD[4];

6'd25  : SDO=SD[3];

6'd26  : SDO=SD[2];

6'd27  : SDO=SD[1];

6'd28  : SDO=SD[0];

6'd29  : SDO=1'b1;//ACK

//stop
    6'd30 : begin SDO=1'b0;
SCLK=1'b0; ACK3=I2C_SDAT; end

    6'd31 : SCLK=1'b1;
    6'd32 : begin SDO=1'b1; END=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个是已经编写的部分激励程序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I2C_Controller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OCK;
reg GO;
reg [23:0] I2C_DATA;
reg treg_I2C_SDAT;
reg RESET;
reg W_R;
// wires
wire ACK;
wire END;
wire I2C_SCLK;
wire I2C_SDAT;
wire SDO;
wire [5:0]  SD_COUNTER;
wire [7:0]  count;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assign I2C_SDAT = treg_I2C_SDAT;
I2C_Controller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ACK(ACK),

.CLOCK(CLOCK),

.\END (END),

.GO(GO),

.I2C_DATA(I2C_DATA),

.I2C_SCLK(I2C_SCLK),

.I2C_SDAT(I2C_SDAT),

.RESET(RESET),

.SDO(SDO),

.SD_COUNTER(SD_COUNTER),

.W_R(W_R),

.count(count)

);
initial

begin
  CLOCK = 0;
forever #50 CLOCK = ~CLOCK;
end

initial
begin
    RESET=0;
    #50 RESET=1;
    #40 RESET = 0;
    #40 RESET = 1;
    GO=1;
         #500 GO=0;
    #400 GO = 1;
end
initial
    $monitor($stime,, RESET,, CLOCK,,, count,, SD_COUNTER);

endmodule       求助:要在源程序或者激励文件中怎样修改,才能使所有端口的波形都能正确仿真,尤其是I2C_DATA  跟I2C_SDAT。。

网友:
同学,你要说明你又哪些不明白的,不能让大家看你这么长的代码啊,说出来你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帮你解答。可以贴部分代码然后提出问题,大家给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这个。非常抱歉。就是这个例子里面的I2C_DATA要怎样写 才能在仿真的波形里面会有输出,我自己做的时候,一直都是一条红线。还有inout型的  I2C_SDAT  要怎样在激励文件里面写可以使仿真的波形里面使这个信号有输出。(我是新手,表述不太准确,不好意思)

网友:
inout型在testbench里作为wire声明,如wire data;在定义一个输出数据如reg data_out,在定义一个输出使能信号,如reg data_oe;然后需要输出data到线上时data_oe拉高,要输出的数据准备好赋值到data_out,用一个语句描述双向动作,assign data = data_oe ? data_out : 1'bz;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还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还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尝试了一下,做不出来。如果版主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我看下,我贴出来的那个程序的那个inout要怎么写?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定义几个变量的时候 ,是在源文件里面定义还是要在testbench里面定义?搞不懂,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在源程序定义

网友:
opencores上面有代码,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data是inout的,可能在仿真环境中需要pullup。

网友:
testbench里也要这样写,只不过定义的时候要定义成wire。你的工程文件要定义为inou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