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采用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共源级电路有点疑惑

楼主(2013-06-09):
采用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共源级,
放大倍数为
请问,如果Vin 施加小信号△Vin后,Vout会下降△Vout,如果Vout下降很多,那M2 构成的小信号电阻阻值(1/gm)会变化吗?
我的理解是不管输入小信号为多少,gm1要用Vin求,M2小信号电阻阻值也应该用电压Vout求,但是过驱动电压的变化对gm有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很矛盾,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事先声明:我不是大侠。

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 大信号和小信号模型的概念。小信号△Vin的意思就是它的值不会改变输入管GM ,小信号△Vout的意思就是它也不会改变M2的1/gm. 使用小信号的原因是因为放大电路基本上都工作在反馈状态,其值基本都是稳定的,我们大部分时候只想要知道电流或者电压变化斜率的比率,也就是所谓小信号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做拉扎维4.14题的最后一问,

Vin,cm=1.37V,稳定的时候ID1=ID2=ID3=ID4,=0.5mA,Vout,cm=1.477V,gm1=gm2=3.66mA/V,gm3=gm4=1.384mA/V.Av=2.64

当施加小信号△Vin=0.386时,Iss 全都流过M1,Vout1=1.18,Vout2=2.2.

问题1:如果电路时完全对称的,那么(Vout,cm-Vout1)=(Vout2-Vout,cm),但好像这个等式不是成立的,我不清楚哪理解错了?太困惑

问题2:可以这样计算△vout的变化吗?(△Vin/2)*(gm1)*(1/gm3)=0.51V,如果不能给个解释吧,多谢了

网友(2015-11-20):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贴上来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