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FPGA工程师们你们经常使用时序约束吗?

楼主(2013-06-09):
单选投票, 共有 64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4.38% (22)
32.81% (21)
10.94% (7)
18.75% (12)
3.12% (2)

网友:
我是必须使用

网友:
一般富裕都比较大,约束用的不多

网友:
我还没入门

网友:
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可以不加时序约束,并保证100%功能正常:

1.不关心I/O时序
2.运行频率不高
3.整个工程的寄存器都由同一个时钟驱动,而且该时钟走全局时钟网络。

网友:
想用,但是还不知道怎么用呀……

网友:
像我们动不动就占用80%,90%资源的设计来说,不做时序和IO约束简直无法想象

网友:
有没有做时序约束好的方法和教程啊?

网友:
感觉这要自己摸索吧!!!!

网友:
我是使用,正常下应该没悬念啊!

网友:
学习中,还没用过呢

网友:
我只用时序约束,不做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