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怎样让cadence在原理图上显示mos管的Vth,Vdsat等?

楼主(2013-06-09):
请教一下,怎样让cadence在原理图上显示mos管的Vth,Vdsat等?
用的SMIC0.18um的库

网友A:
仿真完后点print      ~   operating point。

网友:
仿真完毕,选择result里面的annotate里面的operating point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一次只看一只管子的,不知道怎么可以在进行DC仿真后所有管子的vdsat,vth,vgs等主要参数显示在schemati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是一次只看一只管子的,不知道怎么可以在进行DC仿真后所有管子的vdsat,vth,vgs等主要参数显示在schematic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没好好看我给你说的,你先试试再说

网友:
View->components desplay,->select label (三个全选上), 然后单击任意一个管子后再在 parameter label->operating point中要显示的参数,

网友(2013-11-03):
CIW->CDF-edit->管子模型的cell(如smic18的n18)->选oppoint,添加vth,就可以了

网友(2022-07-13):
为什么我这里没有 oppoint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A:
仿真完后点print      ~   operating point。

打开print后选项点不了 怎么处理呀

网友D(2024-05-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了之后只显示了id,vgs,vds。怎样将vth也显示出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了之后只显示了id,vgs,vds。怎样将vth也显示出来?怎么设置?

只显示了id,vgs,vds,可以参考下面两个链接通过设置使得在schematic中可以看到更多器件参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D4y1C7AG/?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f7b05aadbca2f9985bb79089ede0cb4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985bb79089ede0cb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