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供电,在电压变低的时候 希望设备能正常工作,加升压芯片行吗

楼主(2013-06-09):
现在设计一款产品,12V电池供电,考虑电池用一段时间电压降低,影响产品工作。所以考虑在12V输入之后再加一个升压芯片LM2577-12V,保证输入电压在低于12V时,因为升压芯片LM2577-12V这部分电路的升压作用仍然能够正常工作。不知道这样可行与否,担忧1、输入电压为12V时,经过LM2577-12V组成电路的升压电路,输出的的电压为12V的话,是否影响电源性能。
2、当电池电压变低(》4V,2577最低输入电压)的情况下,经过LM2577-12V组成电路的升压电路,能否满足输出为12V。
另外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满足这样的功能呢?
希望高手能解答下

网友:
感觉你要的是一个带down mode的boost.
当电压大于12V时候,工作在down mode.
电压小于12V时候,工作在boost.

对效率如果要求很高的话,可以用buck-boost芯片。Linear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有具体的芯片型号吗 谢谢 电流要求不高。还有我一直困惑一个问题,不明白。LM2596芯片输出电流最大3A,但是负载需要的电流很小,是不是这个时候从效率的角度不应该选用呢,换一个电流输出小的芯片。谢谢,以前一直是想只要能提供电源就行了,现在想找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因为是电池供电,如果效率高的话用的时间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Linear 寻找芯片呢 ,呵呵以前不知道有这样 还打算先升压再降压的,很浪费 谢谢了。

网友(2013-09-18):
LTC3863就可以,不是价格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