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释几个简单名词(有上下文)

楼主(2013-06-09):
求基础名字翻译和解释(放到基础概念讨论帖里直接被埋没了):
1. wire spliting
2. 某资料上提到:If track assignment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jogs and jumps in metal traces ……请问这里的“jogs” 指什么呢?
3. 该资料还提到:Reducing the number of vias is generally a plus for reliability and yield since their failure ……请问这里的 “yield” 又作何解释呢?
谢谢!

网友:
1和2理解还不到位 说不明白

3的话就是片子良率吧?

网友:
jog就是线的转折,绕线的时候你没看到过 比如met2 是这么走的 竖--横--竖,那就是个jog 。
另外wire spliting 没有上下文,一般的意思就是就是把一根完整的线切开,然后做一些拉啊扯啊的动作

网友:
2楼+3楼 回答完毕

jog可以等于 zig-z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