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X参数提取错误:Net information could not be built...

楼主(2013-06-09):
最近我做LNA的后仿真时候,PEX提取参数的提取设置如下  ,但报了如下错Net information could not be built. The inputs for the inductance engine were not properly built.
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大神慧言

童鞋我们感激不尽。。。

网友:
在这个界面上不要选哪个L+M的选项就应该没问题了吧。你真的要提取寄生电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但是如果不提取寄生电感,那么平面螺旋电感好像基本上不工作,即电感值只有自感的部分,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出错信息上看,是你的PEX规则文件没有对电感的提取做正确的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但是我画完版图以后第一次能提取,没有报错。但以后每次就不能正确提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