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解决天线效应违例使用跳线为啥跳线只往上层金属跳,不往下层金属跳

楼主(2013-06-09):
如题,求解释???
解决天线效应违例使用跳线为啥跳线只往上层金属跳,不往下层金属跳?

网友:
金属的制造过程是先做低的后做高的,往高处跳呢,低的金属就被分成了2块,一部分呢,接到了这条线的输出端的driain 端,可以泄放掉,另外的接gate那段的一部分电荷还在,但是它已经不会造成gate被击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释,以前一直不明白原因时什么。现在理解了

网友:
豁然开朗啊!谢谢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