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开发板Block RAM的使用

楼主(2013-06-09):
刚刚入门,用ipcore生成了一个single port的bram,但是读写操作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哪位大大有基于ip core的bram的读写范例可以share一下的么?感激不尽!

网友:
生成的ipcore的工程目录下就有example design,有testbench,仿真以下就知道了

网友:
example_design文件下有几个VHD文件,怎么用来仿真?   求教一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不过example是vhdl的,我想用verilog来看一下,请问您有相关的例程么?谢谢。

网友:
下面是某官方的一个小例子,从下面的代码中可以自动综合出single port ram的

Verilog HDL Single-Clock Synchronous RAM with No Read-
Through-Write Behavior
module ram_infer (q, a, d, we, clk);
output reg [7:0] q;
input [7:0] d;
input [6:0] a;
input we, clk;
reg [7:0] mem [127: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e)
mem[a] <= d;
q <= mem[a]; // Non-blocking write assignment means
                        // q doesn't get d in this clock cycle
end
endmodule

例化IP也是相似的,lz具体说下,上面这个程序,哪些/个地方有困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斑竹的回复,基于IP core的single port ram我已经读写成功了。先分享下代码:
先用core gen生成了一个8*8bit的single port ram,加载COE初始化文件:ABCDEBDA,直接例化。
Verilog部分代码:
module bramtest(
    input clk,input rst_n,
input ram1_en,
input [7:0] dina,
input [2:0] addr,
input wea,
output [7:0] douta

);

  ram1 sp_ram (
      .clka(clk), // input clka
      .rsta(rst_n), // input rsta
      .ena(ram1_en), // input ena
      .wea(wea), // input [0 : 0] wea
      .addra(addr), // input [2 : 0] addra
      .dina(dina), // input [7 : 0] dina
      .douta(douta) // output [7 : 0] douta
      );

endmodule

testbench部分代码:
module bramtest_test;
// Inputs
reg clk;
reg rst_n;
reg ram1_en;
reg [7:0] dina;
reg [2:0] addr;

// Outputs
reg wea;
wire [7:0] douta;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bramtest uut (
.clk(clk),
.rst_n(rst_n),
.ram1_en(ram1_en),
.dina(dina),
.addr(addr),
.wea(wea),
.douta(douta)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ram1_en = 1;
rst_n = 0;
dina = 0;
addr = 0;
wea = 1;

#60 wea = 0;

end

always #10 clk = ~clk;
always #20 begin dina <= dina + 1; addr <= addr+1;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

single port ram仿真波形

single port ram仿真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写的simple dual port的仿真,8*8bit,相同的初始化coe文件,所以我写了testbench想先把这几个数据读出来,但是一直得不到正确结果。源代码贴上烦请帮忙分析一下(没有用到rst pin)
Verilog部分:
module sdp_bram(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 dct_in,
output [7:0] dct_out
    );
reg ena;
reg wea;
reg [2:0] addra;
reg enb;
reg [2:0] addrb;

sdp_ram sdp_ram (
  .clka(clk), // input clka
  .ena(ena), // input ena
  .wea(wea), // input [0 : 0] wea
  .addra(addra), // input [2 : 0] addra
  .dina(dct_in), // input [7 : 0] dina
  .clkb(clk), // input clkb
//  .rstb(rst_n), // input rstb
  .enb(enb), // input enb
  .addrb(addrb), // input [2 : 0] addrb
  .doutb(dct_out) // output [7 : 0] doutb
);

endmodule

testbench部分:
module sdp_bram_test;
// Inputs
reg clk;
//reg rst_n;
reg [7:0] dct_in;
// Outputs
wire [7:0] dct_out;
reg ena;
reg wea;
reg [2:0] addra;
reg enb;
reg [2:0] addrb;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dp_bram uut (
.clk(clk),
.rst_n(rst_n),
.dct_in(dct_in),
.dct_out(dct_out)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ena = 0;
enb = 1;  //读使能
//rst_n = 0;
dct_in = 0;
addra = 0;
addrb = 0;
wea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400 wea = 1;
// Add stimulus here
end

always #10 clk = ~clk;
always #20 begin  addrb <= addrb+1; end //依次读出8个地址的数据
//

endmodule

仿真结果:输出一直是0,无法读出初始化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太明白没用rst?
如果是所例化的IP选择了有rst输入,那么在例化时必须得给rst一个明确的状态,使得该IP可以动

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得lz无法输入r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core gen生成IP核的时候,RST这个pin是可选的,我就没有勾上。想先做个简单的实验。

网友:
dual port的input不完整,看上去地址端口都没看到,把端口补完整,再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前20个clk是读数据的,clk,addrb,en也都给了,但是output还是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加载了COE初始化值:ABCDEBDA;在iSim的Memory窗口也看的到初值,但就是无法读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的一问题是说,在dual port的testbench中,例化ip模块时似乎没看到地址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址端口在模块中定义为reg变量,模块中例化了IP并连接地址线。testbench例化的是模块的接口,地址端口是在内部的。
怎么测都仿真不出来,斑斑能给个simple dual port ram的例程不..可以奉上全部信元,虽然不多..实在是想不到办法了~~

网友:
Verilog HDL Single-Clock Synchronous RAM with Two Read
Addresses
module dual_ram_infer (q, q2, write_address,
read_address, read_address2, d, we, clk);
output reg [7:0] q;
output reg [7:0] q2;
input [7:0] d;
input [6:0] write_address;
input [6:0] read_address;
input [6:0] read_address2;
input we, clk;
reg [7:0] mem [127: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e)
mem[write_address] <= d;
q <= mem[read_address];
q2 <= mem[read_address2];
end
endmodule

dual port跟single port差不了太多,可以先调通一个port

或者把完整的ip、设计代码及testbench代码发上来,大家可以帮你跑一下

网友:
module sdp_bram(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 dct_in,
output [7:0] dct_out
    );

这个设计代码部分应该包含你例化的ipcore的所有接口

同样的,uut部分要例化所有的接口,要不然连接关系建立不了

把两边的接口都补全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sdp_bram.rar (676.52 KB , 下载次数: 29 ) 工程包上传,麻烦斑斑帮忙跑下看看~

网友:
lz要认真读一下18、20楼的回复

我看了下你的IPcore生成文件,这里面的端口是这样的
module sdp_ram(
  clka,
  wea,
  addra,
  dina,
  clkb,
  addrb,
  doutb
);

input clka;
input [0 : 0] wea;
input [2 : 0] addra;
input [7 : 0] dina;
input clkb;
input [2 : 0] addrb;
output [7 : 0] doutb;

不论是设计还是仿真文件,这些端口必须全部例化,20楼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了,呵呵
不过lz给的这个包里面的问题在于,设计和仿真中又将ena、wea、enb端口给干掉了,
更正就ok了
在设计文件中,如下定义,会让这些端口都“浪得虚名”,声明为input,必须得
reg ena;
reg wea;
//reg [2:0] addra;
reg enb;

另,顺便问下,lz为什么在设计文件中,要么将addr声明为reg,要么将使能控制信号声明为reg?
是因为对testbench和设计文件怎么建立连接关系不太明了?

不是太好理解lz的思维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斑斑和各位版友的耐心帮助~我是新手所以问题多多,问的自己都烦了,哈哈~我对单口的操作已经ok了,这个我再改改看。
另外,如何查看程序的中间变量的波形呢?我每次想看都把他们先定义为输出然后在testbench里面wire出来,这个方法太囧了,应该有更便捷的方法。

网友:
lz可以在网上搜索“原创Tcl+Modelsim”,借鉴一下

基于Modesim窗口的操作更简单,sim标签--instance--选中UUT,可以将想看的信号add至波形窗口

慢慢摸索一下就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这功能太有用了竟然现在才发现。另外怎么转信元啊,我查了下资料没有看到有赠送的功能,了表谢意呀

网友:
自己踏实下来检查一下多好,不要有点问题就来问,这样不利于快速成长。

网友(2013-11-24):
实现层,直接用地址指针

网友(2014-01-16):
我现在在学校弄一个项目,请问你是怎么对生成的block ram进行读写操作的?我已经生成bram并且已经载入COE文件,然后我是用vhdl语言。请问还要写程序对bram进行读写操作么?我挣扎了一晚上,请把具体操作步骤告诉我。非常感谢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多试验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的是verilog语言,不过应该大差不差。你用他自带的例程先跑一下吧~

网友(2015-03-10):
回复 楼主:

   新手一枚,在跟着老师做xilinx板子,先着手读写block ram,请问可以share一下代码么,不胜感激,实在很急切,

网友(2016-12-11):
RAM不是可以随机读写吗?为什么例化一个RAM只有写地址,没有读地址,那这样怎么随机读写呢?补充:现在明白了,原来single RAM 读和写共用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