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献PSRR in Opera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s有些看不懂

楼主(2013-06-09):
文献中说的是如何估算PSRR,
1. 公式9  的中间部分(gm1-gm2)/(gm1+gm2)是怎么得来的?
2. 这个电路图  ,不是说M1由于Vd产生的电流只有一半经过M2流到gain node吗?那为什么是  ,而不是go1/2+go4?
求看过这篇文献的高手

网友(2013-07-18):
ting,ting,同样看不懂

网友(2014-01-08):
公式9算的是vss的PSRR。一半电流流过M2,另外一半镜像到M4,到M2.这个论文问题确实比较多,可以多讨论下。

网友:
小弟直观判断,应该是分别经过M1和M2的两条并联的信号通路相减所得。
(Gm1-Gm2)/(Gm1+Gm2)=(1/Gm2)/[(1/Gm1)+(1/Gm2)]-(1/Gm1)/[(1/Gm1)+(1/G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