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6-09):
如果已经完成仿真,此时对testbench或者其他文件进行修改之后再进行仿真,就要先停止仿真,然后再开始仿真,而且要重新把要观察的对象添加的波形窗口,难道每次都必须重新做一遍吗

网友:
把波形存为fdo文件,以后重新load就可以了

网友:
把文件重新编译 然后在下面输入命令"restart"

网友:
把波形文件保存为do文件,下次do一下就行了。或者做一个checkpoint,保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