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huja补偿,相位裕度70多,加2mv阶跃输出出现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小弟在仿真一个两级的折叠式运放,本来是用miller补偿,用的3pf电容,相位裕度才大于60,后面换成ahuja补偿,用的2pf电容,相位裕度就78了,可是在仿瞬态的时,加个2mv的输入阶跃,发现输出却出现振荡。(miller补偿时候没有出现振荡)求各位大侠 大神指点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下面是第二级的电路图和幅频 相频响应曲线和瞬态波形。

瞬态波形

瞬态波形

幅相频

幅相频

第二级

第二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的增益裕度大约是7db,这样子不够吗?那大约要多少呢?为什么增益裕度不够会导致震荡呢?请问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吗?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transient中cascode transistor的工作情况

网友:
看看你internal loop的pm

网友:
单看运放开环不一定靠谱,最好看看闭环的相位裕度。感觉你的运放电流镜应该接到NMOS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那本控制理论的书比较好呢?你能推荐一本吗?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第二级的输入管改为NMOS,电流源改为PMOS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增益为0dB的附近零极点太多了?以前看书上说,在零极点抵消时候,如果抵消得不好,错位了,会影响运放的瞬态特性。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时域中对运放施加阶跃信号,在频域上就是将运放的系统函数和阶跃信号的拉式变换相乘,再将结果拉式逆变换后得到时域中的表达式,而零极点的影响就是各个瞬态项。

网友:
增益裕度小于10db就会出现振铃,一般要求12db以上,越大越好,所以在设计补偿时,要知道补偿的目的和代价,一般在使用零点做补偿时,要考虑到零点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往往是以零极点对的形式出现,因此补偿往往会提高pm和gbw,但是如果极点位置处理不好,会以牺牲gm为代价,严重时导致出现振荡。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好像是50MHz附近的那个复极点
你这运放电流?负载?miller电容?各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大牛,第二级输入管用NMOS管的考虑,这样做对哪些性能指标产生了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教,怎么从图中看出复极点的?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好像是50MHz附近的那个复极点
你这运放电流?负载?miller电容?各是多少啊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你指出了这个复极点。会看图的真的不多啊

网友:
明显增益裕量不够,
Pmos管的Gm太小了.
导致补偿零点比较低频.
带宽变大.增益裕量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D:

    理解一下 thinking

网友(2015-07-01):
借楼主的版面发个链接,是ahuja compensation 的专利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20090295477.pdf

网友(2024-07-31):
考古学家来啦~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担心是真的有所谓内环? 即ahuja小环稳定性不够 ?我尝试用电感断开大环,再用STB仿真内环,出现了PM不够的情况

网友(2025-03-20):
最近做的LDO也用了Ahuja补偿,电流瞬态响应有振荡,感觉也是类似问题

网友:
明显的gain_peaking,你的内环震荡了

网友:
这都在考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