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3-06-10):
比较小白的问题,但是我不会。。。是这样子的,我在cadence下搭建一个系统,其中用到了Verilog-A写的模块(比如regulator),但是我想用hspice仿真,导网表时我发现没有导出Verilog-A的那部分,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啊。。手动写的话比较麻烦,而且连接很容易出错。。。求指导。。另外cadence中自带的那个analoglib中的东西也生不成能用hspice仿真的网表,导出的东西是空的。。求指导

网友:
你需要一个专门给hspice仿真器使用的view. 如果你观察系统默认配置的器件的view,你会发现每一个仿真器都需要一个view来产生它所需要的网表。你可以直接把specter view拷贝过来命名为hspice view. 大概就是这样吧。

网友:
为何用hspice仿真?是不是因为仿真corner方便?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只有hspice 仿真器。。用不习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一年了还不习惯?hspice 挺好用的。你门没放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方面比较好用,但是处理网表比较不太好,有时太麻烦了。。没放假,正常休息,周三在休一天,什么世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我们一样,周末放了,周一周2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