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tse ip核上板调试求助,卡了几天,请做过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2013-06-10):
软件用的是quartus ii 11.0,片子用的cyclone 4。首先我通过quartus ii生成了一个tse的IP核,参数如下面几幅图片所示:

然后生成了tse的ip。我用它控制一个百兆的以太网芯片。根据生成的仿真工程,我得到了tse ip的寄存器配置如下:
parameter  C_data_scratch                   = 32'haaaaaaaa;
parameter  C_data_command_config      = 32'h04088033;
parameter  C_data_addr_mac_0            = 32'h22334450;
parameter  C_data_addr_mac_1            = 32'h0000ee11;
parameter  C_data_frm_length              = 32'h000005ee;
parameter  C_data_pause_quant           = 32'h0000000f;
parameter  C_data_rx_section_empty    = 32'h00000000;
parameter  C_data_rx_section_full         = 32'h00000010;
parameter  C_data_tx_section_empty    = 32'h00000010;
parameter  C_data_tx_section_full         = 32'h00000010;
parameter  C_data_rx_almost_empty     = 32'h00000008;
parameter  C_data_rx_almost_full          = 32'h00000008;
parameter  C_data_tx_almost_empty     = 32'h00000008;
parameter  C_data_tx_almost_full          = 32'h0000000a;
parameter  C_data_mdio_addr0             = 32'h00000001;
parameter  C_data_mdio_addr1             = 32'h00000001;
parameter  C_data_tx_ipg_length          = 32'h0000000c;
这个和仿真工程中的寄存器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我将00,01,02,03,......,7A,7B,7C,7D,7E,7F这个128个数存在fpga的内部rom里面,利用UDP的方式,不停的向上位机发数据。上位机利用iptool这款软件进行抓包分析,抓得的包如下图所示:

通过分析,抓包抓得的数据是正确的。
通过iptool查看了一下速度,很快。

然后利用signaltap ii工具抓取发送经过local loopback回来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这是一帧的图片:

这是帧头局部放大的图片:

这是帧尾局部放大的图片:

通过和发送的数据对比,发送的数据是:8C 89 A5 B8 EE 89 22 33 44 55 66 AA ...... 79 7A 7B 7C 7D 7E 7F
但是local loopback回来的数据变成了:     89 A5 B8 EE 89 22 33 44 55 66 AA ...... 79 7A 7B 7C 7D 7E 7F D0
通过比对,发现两者"......"所代表的的数据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经过local loopback回来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掉了,第二个字节变成了第一个字节,然后最后一个字节变成了D0。
但是我用modelsim仿真我的工程的时候发送的数据和loopback回来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卡了几天,原因一直没找到,请做过这个的朋友给些帮助,谢谢。
附件当中是那几幅图片。

楼主:
还有我的整个工程用的都是verilog,没有用nios ii处理器。

楼主:
就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么,自己顶起来

网友:
没做过这个,帮你顶一下

之前做Serdes时曾经有类似的情况,那是因为使用了不恰当的数据序列,
序列总包含了其同步用的特征字节,导致数据序列中的同样的字节被“吃掉”

网友:
没做过,也给你顶下
看上去帧同步信号是不是慢了一个时钟啊

网友:
胜利在望。也给你顶下。

楼主:
不叫胜利在望,这才是第一步啊

网友:
最后一幅图里eop信号assert的时候,err=05h, err_stat=800h,说明接收该帧的时候有错误发生。LZ可以去查一下这是什么错误,希望能给你一点线索

网友(2013-07-12):
这位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小弟现在也是在用TSE core,例化实现GE口,但例化出来模块的控制寄存器无法读写数据。还想问你联系方式,能否指导一下啊。

网友:
首先测试一下与PHY连接的时序是否满足PHY芯片的要求,这问题感觉是EN信号与数据刚好差一个BYTE导致的,很可能是哪里时序没有满足要求。

网友(2013-08-26):
你好,我初始化了一个TSE,但是写控制寄存器的时候发现mac control interface signal中的waitrequest信号一直为高电平,请问您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碰到了可能是一言给的问题,具体现象是控制接口的waitrequest引脚一直为高电平,所以控制接口无法读写。

网友:
楼主,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一方面的东西,你有联系方式吗?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763475917,方便的话加我一下

网友(2013-10-24):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调用TSE这个IP Core,目前发送UDP没有什么问题了,还在调数据接收的模块,方便的话,价格QQ讨论一下,97 23 68854,谢谢

网友:
搞以太网的要顶啊!!!!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能不能指导一下,QQ:79578133

网友:
waitrequest引脚默认为高电平,不能以此为转移条件;

网友(2013-11-26):
最近刚开始搞以太网,此贴很重要,顶起来!
顺便问一下大家,MAC控制端口的时序哪里找啊?

网友:
gmii_out可以用signaltap抓到吗?

网友:
再问一下,phy需要配置吗?

网友:
做tse的这么多,大家建个群吧,好好交流一下
群名称是ALTERA TSE 345059456

网友(2014-02-07):
之前在带nios软核的情况下调通了tse,并且移植了lwip;目前在摘除nios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可否将工程提供参考

网友(2014-07-13):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代码

网友(2015-01-13):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发UDP是硬件写的还是用NIOS II啊??我现在要做硬件的UDP,可以加QQ聊一下么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
搞好了没?怎么搞的?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被这个问题搞死了

网友:
没做过,也给你顶下

网友(2015-08-08):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做一个工程需要用到altera的fft ip核 ,但貌似有.v文件,可以仿真,但没有时序约束文件,不知用这些综合后下载到fpga中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看IP的user guide上有没有关于时序约束的章节,有的话应该会有配套的时序约束文件生成的,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你如果没有那个IP的许可证的话把它下载到FPGA中好像只能使用1个小时。有许可证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11-2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即将要做的工作应该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ip核一头雾水,不清楚要做什么,意思是说我需要编写一个udp传输的代码,然后数据过来之后传给这个ip核么,剩下的我就不用管了么?关于里面ip mac地址的设置什么的呢?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要做啥

网友D(2024-03-29):
擦。我在2024年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第一个字节被丢了,最后又加了个字节。

请教楼主知道是啥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擦。我在2024年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第一个字节被丢了,最后又加了个字节。

请教楼主知道是啥原因吗?

我自己解决了。

是因为GMII接口的RX端没有添加125M时钟约束造成的。

同时TX/RX端最好根据PHY的datasheet添加input/output delay

希望能够帮助到有缘未来人